无线通讯
如何用vb 与PLC进行通讯???

楼主(2002-08-25):
我想用vb编个程序可以与PLC进行通讯控制!!谁可以帮助我!?

网友A:
必须先知道PLC的通讯协议才行。

网友B:
比如三菱PLC 他有RS指令,可以发送ASCII VB有MSCOMM控件 两者按一定的设定: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就可通信

网友:
工控一条街: 您好!我用vb和智能仪表通讯,我知道协议什么的 且已经能读仪表数据了 可是怎么让他循环去采集呢,我做的是按一下按钮就读一下的 还有,怎样去循环读几台表的值呢?怎样判断中断呢? 谢谢

网友A:
RE:小控2 1.要循环采集,可以使用timer控件。 2.循环读几台表的值,必须知道每台表的地址号,然后在查询命令中,将地址号换成对应仪表的地址号就可以依次查询每台仪表的数据了。 3.请问你要的是什么中断?如果是串口中断,控件应该是自带的。(mscomm控件我没有用过,但我用过delphi下的spcomm控件,这个控件在接收到数据后,会有一个事件触发的)。如果是当仪表测量值到达某个设定值,从而产生一个中断的话,那么就只能自己在程序里面进行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