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电机如何实现调速

楼主(2002-08-25):
单相交流电机如何实现调速?条件是不能改电机本身,请各位给点意见,我快崩溃掉了。

网友A:
吊扇不也是调速了吗

网友B:
变频调速也可用于单相电机的呀!

楼主:
用可控硅当然可以,可是功率因素怎么办?我的是1KW的电机啊!!!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端加变压器,三相变两相220V输出

网友D:
应用在家电行业, 单相电机的调速, 尤其是低成本的调速方案, 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电. 有一种很有潜力的方案就是单管调速, 即用一个功率器件来实现单相电机的调速.

网友E:
单相电机一般功率比较小,zhengzheng的方法是最通用的。有一种变频器例如:安川的V7系列的单相输入220V三相输出220V 的变频器,用输出端的两相接到单相电机的输入端,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