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马拉大车

楼主(2002-08-25):
我们有一想法,拟用一小变频器带一大电机,电机仅带动一大飞轮负载,加速时间没有要求,电机功率250KW,为了节约投资,变频器想用22KW。 是不是可行?

网友A:
差的太多了,不行,无法启动。 真的想试一下:将加速时间延长,越长越好; 人力转一下,帮它转起来;另外停机时设为自由停机。

网友B:
刚直是蚂蚁拉大车!

网友C:
简直是蚂蚁拉坦克 :)

网友D:
干脆用人工算了

楼主:
根据工况要求,高速3000RPM时只要加速飞轮到速即可。 低速750RPM时需要电机满功率运行,这时我们设想直接使用工频拖动。 仅仅为了加速一个飞轮,陪一个大变频器,想着太划不来了。

网友C:
250KW电机的空载电流已经远远超过22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了.加速时间哪怕一年也没有用啊.

楼主:
如此我们还是保险一点,放弃方案。 谢谢诸位。

网友E:
我竖中指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