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极强电磁场对PC与PLC 通信的干要

楼主(2002-08-25):
用计算机做自动控制时,由于现场的磁场、电场的干扰极易使计算机发出错误指令。如果应用的地点电流的变化极大,比如说有几万安的电流接通或断开,或者处在极强的磁场范围内。则计算机发出错误指令的机会就会越多,现在我们想把计算机和PLC(FX2N)通讯端口联系起来,所处的环境又极其恶劣,不知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A(2002-05-25):
除了远离远离再远离,暂时没有。

网友B:
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是隔离变压器,光偶隔离,屏蔽线等方法。我曾经解决过一个中频电路对通信得干扰,但记不清电炉的电流有多大了。将你所处干扰的详细情况及受干扰后产生的现象告诉我

网友C(2002-08-25):
有几千安的现场处理办法,不知对你有否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