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频转换

楼主(2002-08-25):
变频器由变频切至工频时,可否同时给输出端接触器和变频器停止运行发出信号?

网友A(2002-07-24):
“变频器由变频切至工频时”???

楼主:
一台由变频器所带水泵从变频切至工频时,可否同时给输出端接触器和变频器停止运行(自由停车)发出信号?

网友B:
有的变频器是可以的!020-81566269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C:
通常55KW以下的变频器可以,但大功率的就不可以了!

网友D:
这里存在一个75KW以上电机变切工时冲击电流太大的问题,不妨试一试加装一个“变切工自动找相仪”(具体名字不详,但我用过),切换效果不错。

网友E:
提供普通喷塑柜体及电装配线业务(北京)010-62932286

网友B:
自由停车不存在冲击电流!

网友F:
同意广州通达变频维修中心的意见

网友G:
大功率电机切工时变频器输出端有高电压!!

网友H:
先学中文,然后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