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与word的冲突

楼主(2002-08-26):
我使用的是ifix2.6中文版,word用的是2000,不知道为什么,在不安装ifix的时候word运行得很好,一旦装了ifix,再运行word的时候就会要求注册,如果不注册,就只能用50次。 请教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急!!!!

网友(2002-06-01):
一是找OFFICE2000的注册机 二是把OFFICE2000换成OFFICE97 三是把IFIX2.6中文版换成IFIX2.5英文版,但是狗要试一下。

网友(2002-08-09):
你可以先备份 \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 目录中的 MSO9.DLL,在安装完之后用备份文件覆盖该目录中同名文件。 或者你也可以从的安装盘中将该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下。当然, 此时你的就不是 SR-1 版本了。

网友:
我用过一年了,好像没这个问题,你换个office装一下吧,要么用officexp,这个我想肯定没问题

网友A:
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ifix与microsoft 是同一阵营, 97没这个问题, 好象重装一回可以

网友:
换装Office XP .

网友B:
先装WORD,把MSO9.DLL备份,装IFIX,恢复MSO9.DLL

网友A:
只要是OFFICE组件都可以吗? 我可能要安装WORD,EXECL,ACCESS, 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