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据采集的方案

楼主(2002-08-26):
我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卡,关于方案我不太清楚,请教一下。我要实现的是两路视频信号的采集,用PCI总线,查阅了一下资料说数据采集量是每路大约有27MB,我有个疑问是不是一定要进行数据压缩,如果要用的话用什么标准?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内存的存取时间最快是多少,我采集的数据是不是一定要存到硬盘上,能不能采集到内存中直接被应用软件调用,如果不能,现在数据写入硬盘的速度最快有多快?谢谢。

网友A:
PCI总线的总带宽是133MB/s,但持续带宽只有80MB/s以下。所以两路27MB/s的数据是可以实时传入内存的。 如果要存盘的话,一定要进行视频压缩的。现在有mpeg2,mpeg4标准。 图像是可以直接在内存中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