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怎样节省远距离数位接点讯号传输工程所需之物料、工时”?

楼主(2002-08-26):
请教各位大哥: 假设 16点输入 要控制远距离(1200米内)16点输出 ,那一定要接16对线吗?有什么其它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你买的是什么模块?你所买的产品有几个输出通道?比方说你买的是8路输出的话就用2个模块就可以了。一般CAN总线的模块只需要接一队线就可以了。传输距离只和传输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