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6.5及7.0开发

楼主(2002-08-26):
我单位下属的单位有两套DCS,分别用Fix6.5和7.0做组态软件,现在单位领导要通过浏览器看现场的生产情况,请问: (1)要从Fix中读取数据,还需要购买intellution的开发工具吗? (2)听说OPC比较好,请问哪里能找到Fix产品中有关OPC编程或实现的相关资料? 请有类似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试试MCGS网络版如何?这是国内目前体系、结构、功能最先进的网络版自动化组态软件。有兴趣可与MCGS销售热线联系:88099966

楼主:
MCGS又是一套组态软件吗?我都有两套了干吗还要再买一套

网友B:
用ODBC把数据写入数据库,然后自己编写程序调用数据库数据

网友B:
找我,我帮你解决

楼主:
如果是实时数据,2秒刷新一次,也能用ODBC吗? 我们以前做类似的程序都是编程从系统中取数据,放在内存中,定期保存到关系数据库中,客户端请求实时数据从内存取,历史数据从关系数据库取。 刚接触Fix,不知它能提供哪些实时数据访问的方法,还需要购买什么开发工具,请求帮助!

网友B:
用fix的ODBC(你的FIX不知是否支持?),就可以了,可以看其电子书,有详细的介绍。2秒刷新一次应该可以。我没有用过如此短的时间

网友A:
用FIX WEBSERVER 软件包就可以浏览实时数据。如需购买请与010-62581235MR.LEE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