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外行问一个关于Intouch的问题

楼主(2002-08-27):
我是管MIS的,现在想把公司一套DCS(采用InTouch 7.1作MMI)中的数据发到MIS网上,请问InTouch提供什么手段?

网友A:
to used 1. SQL access insert it to DBMS, 2. or InSQL system.

网友B:
也可用Net-DDE啊

网友C:
可外作一数据采集模块,如FastDDE方式,然后把收集的数据放入你的MIS数据库中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请问用Net-DDE或FastDDE开发,除了基本的Intouch软件,还需要购买其它什么开发工具吗?

网友D:
如果点数不多,速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VB,VC等均可实现NetDDE功能。要使用fastDDE功能,必须使用Wonderware的Extensibility Toolkit开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