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8-27):
请问 intouch和三菱A系列PLC连接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有I/O Server 的 license 吗? 有的话,可用I/o Server !

楼主:
请问谁有i/o server帮助的中文版本吗??? 我对帮助中提到的item name不理解, 请知道的人告诉我,谢谢!!!

楼主:
我的信箱是shangzhen2000_78@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B:
Item Name就是I/O点在你PLC中的地址. Wonderware目前还没有IO Server的中文版手册。

网友A:
用item name 时要注意取数据是否带符号,I/O Server 只能用于常规的通用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