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变频器应用求救

楼主(2002-08-27):
变频器VLT5004,模拟量输出端子42、45分别设为0-20mA和4-20mA用以显示电流和转速。调试过程中发现其所接的显示仪表数值不对,将电流表串在输出上,发现最大都只能输出10mA左右,变频器的LCP显示能调到50Hz,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参数202输出频率上限为132Hz,改为50 即可

网友B:
参数319--322背三遍默写两遍

楼主:
hammer 存在,笑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