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采集卡

楼主(2002-08-27):
我想做一个采集系统,需要的采样速率不高,采样率在1.5MHz到2MHz之间,并且只需一个通道。我想请问一下用那种采集卡比较好,价格怎样?另外,我还想问一下该采集卡的用法。请尽快回复。 谢谢!

网友A:
你要的分辨率多少?你的预算又是多少呢?采集卡的用法基本很容易的,调用一些函数就可以了.你可以先去凌华的网站看看,PCI-9812,DAQ-2010我想从性能上没问题的.

网友B:
我要的分辨率为12或10位,大约花几千块钱。在网上没找DAQ-2010,它的参数是什末。

网友C:
在www.adlinkchina.com.cn数据采集解决方案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