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可用OMRON C200HE替换C200H吗?

楼主(2002-08-27):
各位先生: 我把Omron C200H的PLC换成了C200HE42,遇到非常奇怪现象,Omron公司都解释不了,故诚恳向各位请教解决办法。 替换情况:原用Omron C200H, 3个底板,共30个I/O模块(ID212/OC222),现用C200HE-42 CPU,电源模块,底板进行替换。(I/O 模块未换) 现象:保持继电器动作混乱。开关没动即条件不满足时,但却被置位导致继电器误动作。 临时办法:将最小扫描周期设置为12ms(原是2.9ms),混乱情况消失,但加几条指令后又混乱了,删除后恢复正常。 诚恳向各位请教奇怪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CGZ_XX 2002.8.25

网友A:
将程序分段调试,缩小故障范围,然后重点查看出问题的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