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大家帮帮忙,急死我了!

楼主(2002-08-28):
我有一程序,是通过iFix 2.21提供的ODBC接口来读取实时数据,以前运行一切正常,但当iFix重安装后,从iFix提供的ODBC接口就得不到数据,不知该怎么办,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A:
具体的现象是什么,Mission control的提示是什么内容?

楼主:
iFix一切正常,就是从iFix提供的ODBC得不到数据,也没有错误信息。

网友B:
siemens中,怎样把时间转换成实数? thanks. wa_zouh@sohu.com

网友A:
to shanguan: 看一下SQD中个数与数据库中SQLLIB的命令中?的个数是否一致

网友A:
运行swsqlbodbc是否有提示错误?

网友C:
请电话咨询tel:010-62581235.

网友D:
如果使用的是VBA编程,检查ODBC数据源的设置是否正确 如果是使用SQL/SQD,请检查SCU和数据库中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