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多台交流伺服电机达到同步工作

楼主(2002-08-28):
我是一个plc、交流伺服电机的初学者,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多台交流伺服电机达到同步工作,也就是B电机去跟踪A电机,C电机跟踪B电机。。。请各路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2002-07-02):
请与李刚联系。 我可以帮您。 李刚 024-25369845 shenyangligang@163.com

网友B:
1:采用脉冲控制方式,A电机的脉冲输出接B电机的脉冲指令输入,B电机的脉冲输出接C电机的脉冲指令输入。。。 2。采用外置同步控制器 3。采用专用的交流伺服(内置同步跟踪功能) 4。来我的网站做客:www.qin-long.com

网友B(2002-08-28):
随动系统控制方案 1.系统功能 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跟随一普通交流电机运动,伺服电机的转向与交流电机相同或相反,二者速度为线性关系。 2.实现方法 与主电机同轴安装一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当主电机运转时,其输出脉冲信号做为伺服电机的指令脉冲,伺服电机即可跟随主电机运转。 3.接线说明: 1.PLUS1(4脚)、SING1(6脚)接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输出A、B; 2. SRV-ON(29脚)接COM-使伺服系统准备好。 4.相关参数设置 · 参数No.02设置为0,将伺服系统置为位置控制模式。 · No.29设置为0,将指令脉冲类型置为“A+B两相相差90º脉冲输入”。 5.功能实现 一般来说,增量式的输出信号是相差90º的A、B两路脉冲信号。当主电机带动旋转编码器转动时,其A、B两路脉冲信号送入PLUS2、SIGN2端,即可使伺服电机与编码器同步转动。 调整参数No.46、No.4B,可改变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数(即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功能),即可调整主电机与伺服电机的转速比。举例如下: 如果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500P/R,即每转输出2500个脉冲,通过调整参数No.46、No.4B,使伺服驱动器每接收5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则主电机带动编码器转一圈,伺服电机转半圈。即主电机和伺服电机之间的转速比为2:1。 在主电机转向不变的情况下要改变伺服电机的转向,将旋转编码器的A、B两路脉冲输出信号与伺服驱动器的连接交换即可。 详情请登陆步进机电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tep-servo.com.中典型案例栏目

网友C(2021-01-31):
引用 网友B:
随动系统控制方案 1.系统功能 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跟随一普通交流电机运动,伺服电机的转向与交流电机相同或相反,二者速度为线性关系。 2.实现方法 与主电机同轴安装一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当主电机运转时,其输出脉冲信号做为伺服电机的指令脉冲,伺服电机即可跟随主电机运转。 3.接线说明: 1.PLUS1(4脚)、SING1(6脚)接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输出A、B; 2. SRV-ON(29脚)接COM-使伺服系统准备好。 4.相关参数设置 · 参数No.02设置为0,将伺服系统置为位置控制模式。 · No.29设置为0,将指令脉冲类型置为“A+B两相相差90º脉冲输入”。 5.功能实现 一般来说,增量式的输出信号是相差90º的A、B两路脉冲信号。当主电机带动旋转编码器转动时,其A、B两路脉冲信号送入PLUS2、SIGN2端,即可使伺服电机与编码器同步转动。 调整参数No.46、No.4B,可改变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数(即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功能),即可调整主电机与伺服电机的转速比。举例如下: 如果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500P/R,即每转输出2500个脉冲,通过调整参数No.46、No.4B,使伺服驱动器每接收5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则主电机带动编码器转一圈,伺服电机转半圈。即主电机和伺服电机之间的转速比为2:1。 在主电机转向不变的情况下要改变伺服电机的转向,将旋转编码器的A、B两路脉冲输出信号与伺服驱动器的连接交换即可。 详情请登陆步进机电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tep-servo.com.中典型案例栏目

关键编码器是从0开始的,而不断的0开始,电机就会一跳一跳的

网友D(2025-07-03):
用MOD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