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CI-9114可以同时对64路输入信号进行采集吗?

楼主(2002-08-28):
PCI-9114是32路单端(16路双端)输入的采集卡,请问可以用来同时采集64路输入信号,因为我厂的产品需要采集的通道较多,对速度的要求不高(几KHz),请问上述采样方式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多谢了。   E-mail:yztcb@sina.com          江苏扬州 唐传兵    2002。5。18

网友A(2002-05-20):
你说的“同时”是指同步吗?也就是说,通道间的误差允许多少? 如果对同步要求不高,这块板卡完全可以做到。两块卡放在一台机器中没有问题。

网友A:
不过我对价格知道不多,好象他们现在新出了几款22系列的卡,就是64通道的。与其用两块PCI-9114,说不定不如用一块DAQ-2206什么的划算。当然还要考虑有没有现货什么的,你自己拿主意吧。

楼主:
如果用一块卡,当测完前32个通道后,用一根DO线控制电子开关,切换接入后32个通道并测量,测量后通过DO线控制电子开关接入前32通道继续测量,如此往复不知此方案是否可行?多谢! yztcb 2002.5.21

网友B(2002-08-28):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