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OPC服务方式用ForceControl代替Rsview32与Logix5550进行通讯

楼主(2002-08-28):
1.打开ForceContro2.0版本,从ForceContro的导航器中选择“实时数据库组态”,展开“实时数据库组态”并选择“OPC”项,点开“OPC”直到最后一级目录,选择“a”项并双击,弹出“I/O设备定义”对话框。 2.在“I/O设备定义”对话框中填写“数据更新周期”,单击“下一步”弹出“定义OPC设备”对话框,其中“OPCSever”项选择“RSI.RSView32OPCTagSe”项,“Sever类型”选“远程(Roment)”项,其他可以缺省,单击确定。3。新建一个文档,新建模拟变量Sup.pv,并定义一个模拟数值输入,一个模拟数值输出,,变量统一选为Sup.pv。 3.建立连接 1).在“实时数据库”中选择“数据库组态”并双击,弹出“DBMan”对话框,选择“数据连接”下的“a”,并双击,弹出“数据连接”对话框。 2).在“点名列表”项选择3.中建立的模拟I/O点Sup.pv,单击“增加”,弹出“数据项组态”对话框。 3).在“数据项”中填入要与PLC连接的点的名称。(在此以PLC内的real为例)。在“访问路径”中填入PLC的IP地址。(在此以172.168.2.102为例)。其他选项可根据情况自选,单击“确定”,返回“数据连接”对话框,单击“返回”。 4.运行3.建立的文档。 以上是,以OPC服务方式用ForceControl代替Rsview32与Logix5550进行通讯的详细步骤。

网友A:
请问OPC是做什么用的?那个厂家的产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