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奇怪!

楼主(2002-08-28):
我发现omron通信好奇怪的,怎么有时候通信好好的,应答信号全都送上来了,有时后是两次,高的后面的把前面的给覆盖掉了,而且最奇怪的是第一次好象限定是8个字符,我不管把输入缓冲区弄成多大,至少是512个字符,单就是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阿? 好急阿

网友A:
你是用mscomm控件吗?这个控件我没用过,不敢评测,但是我的同学用它连单片机没有问题,omron他们用这个控件连plc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