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制作一个输出5v为开关电源

楼主(2002-08-29):
各位大哥你们好!!!! 我想制作一个由输入是220v的交流电,输出为5v的直流电的开关电源。 越简单越好!!!!!! 谢谢大哥们的帮忙!!!!!

网友A:
请问功率是多少?

楼主:
功率是50HZ的, 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B:
功率是50W吧,相当于10A。 比较简单的做法:220V直接滤波整流,加到开关管上,用UC3842或UC3844控制。副边整流输出。

网友C:
我也想做这种电源,但是需要隔离。不知道高频变压器怎样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