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a/d转换所需时间

楼主(2002-08-29):
李斑竹: 怎样可以测一次a/d转换所需的时间,望说的具体点。 另外在linux下有什么函数可以读现在的系统时间?

网友A:
建议你用循环连续用Polling方式采样10万次,用秒表掐一下时间。总时间/10万就是polling方式的实际采样时间。 用interrupt方式可以通过设置采样频率的方式算采样时间。

网友B:
李版主说的是整体做Soft Polling A/D所需的时间。 如果你问的是AD芯片转换时间,一般AD芯片上都有这个指标的,可以参考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