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2-08-29):
多谢李斑竹不遗余力的答疑解惑。我今天的问题是: 在例子程序里经常会有下面的语句: channel_no=(buf[i])>>16)&0x1f; adlinput=(U16)(buf[i])&0xffff); 为什么要这样求信道上的值呢?

网友A:
请参考说明书上寄存器的信息。通过移位和与操作,可以把相应的信息提取出来

楼主:
我明白了,以前没有好好看说明书。

网友B:
呵呵,其实有时不必这么麻烦的。 比如adlinput=(U16)(buf[i])&0xffff) 如果buf定义成short, 可以直接用线性变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