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历史记录和查询要如何做?

楼主(2002-08-29):
请问历史记录和查询要如何做?

网友A:
很复杂,小弟也正在研究。一起探讨!

网友B:
我有程序,哈哈,很贵的噢!

网友C:
把组态软件的数据到出来,用开发软件来完成。

网友A:
to deng_lp: 发个给我 lvjunfei@sina.com

网友B:
可用程序先把数据从组态软件中取出(组态软件应有相应的接口) 按自已的需要放入相应的文件中,如 Data20020824.dat 再用报表部分,或历史数据部分读出数据即可!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将FIX/IFIX 数据通过ODBC方式传递到ACCESS,FOXPRO,SQLSER等MIS系统中,简单的选用ACCESS,SQLSER 复杂 点。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在MCGS中您只需使用“存盘数据浏览”“存盘数据提取”这两个功能构件,即可简单实现历史数据的存取和查询。可来电交流:010-88099966,92979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