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衣卓老师帮个忙!

楼主(2002-08-29):
引用: See my following comments      1.LonManager DDE Server      使用LonManager DDE Server之前,必须对LonWorks网络组态,生成LonManager 网络数据库,这样LonManager DDE Server 才可以访问网络数据.力控2.6监控组态软件为标准的DDE Client,所以,简单配置Application/Topics/Item项即可。      2.使用LNS DDE or OPC Server      利用LNS 网络工具,如LM4W,生成LNS数据库,利用LNS DDE/OPC Server访问网络数据库,力控2.6为标准的dde/opc client.简单配置即可.      3.直接使用力控2.6      最新力控2.6监控组态软件内含LNS(SP7)驱动程序,无需采用DDE/OPC,利用LNS数据库,直接访问LonWorks网络即可.   ---------------------------------------------- 我用的是Node Buider 1.5,没用LNS.因此,只能用第一种吧。我是这样指定  LonManager的网络数据库的。首先,在Node Buider下建立一个device文件,编辑一个*.nc文件,编译下载通过后。关闭Node Builder,打开LonManager DDE Server.在Database的路径下指定我的device目录下的DB目录(DB目录下包含一个*.dbd文件)然后进入LonManager主画面。我不知道菜单中的new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打开力控2.6进入实时数据库/I/O设备驱动/DDE/DDE通讯定义/设备名称(填入LMSRVR1),服务名(填NETVAR),话题名(填LM.START LM为节点名,START为网络变量名)。然后在实时数据库中加入变量,把变量的数据连接指定为新建立的DDE。 不能正常工作,连接不上啊, 我该怎么办?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1、可直接先用Excel 做一个DDE 客户端简单测试。    2、建议下载Force Control 2.6 最新版,你原先得到的2.6版本可能有些问题,可以直接和力控(010-82856161/2/3/4)联系,以证实是否为2.6最新版。

楼主:
你说的是个好方法。我想问一问,LonManager DDE Server 是这么用吗?只指定一个Node Builder 的数据库就行了?菜单中的New 没有任何用处吗?如果你用过,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