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data问题?

楼主(2002-08-30):
为什么我赋值hdwstartdate ="08/28/02",老是说我startdate项目无效?请教!

网友A:
请问是InTouch5.6(b)还是7.x?我原先在5.6b中的解决方法是不连续写有关HistData变量(原因可能是计算机反应不过来) ... Duration变量赋值 Interval变量赋值 StartTime变量赋值 StartDate变量赋值 SendData变量赋值 {}有意识插入其它语句或循环 WriteFile变量赋值(这里最花时间) {}有意识插入其它语句或循环 .... 不过你在使用前必须启动HistData服务器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我将我以前开发的应用导出来,因为没WatchDog)

网友B:
日期格式应该和在Control Panel中的设置一样。请检查以下Control Panel中的日期格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