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也行只要能做旋转效果

楼主(2002-08-30):
在FIX里图形旋转如何实现

楼主(2002-07-15):
你要怎么旋转?

网友A:
可以任意的,比如像风轮,还有比如,流动的液体的效果

网友B(2002-08-21):
只要几张图片叠加,再用不同方式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动画属性的旋转 项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位图不能实现旋转的,我用的方法是几张图片叠加,对可视的动画属性赋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