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可控硅(晶闸管)价钱差别为何太大??

楼主(2002-08-31):
我准备用晶闸管做速度控制器,需要大功率的,电流有1500A左右。但市场上各牌子的可控硅价钱区别非常的大,有的产品价钱甚至低于某产品的1/3。现在我对那些低价的产品不太敢试用,怕性能不好。请教各位大侠、大师,应该如何去比较呢?是不是价低的产品性能就不行呢?我该如何去选择呢? E-mail:run144@163.com

网友A(2008-01-13):
如果是用在些要求比较高的场所,建议用性价比高的日体管.如果做实验或要求不严,可以选价低一点的试一试.

网友B:
国产晶闸管有的厂家质量还是不错的,价格通常比进口的低得多。但国产中有些厂的晶闸管质量是没有保证的,价格也不一定低。关键不是看价格,因为现在的价格是很混乱的;关键是选择好的生产厂家。如果使用的晶闸管是普通要求,并非特大电流(大于1500A)或特高电压(大于2500V),好的国产管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C:
不做广告,我用过淄博银河的,还可以。

网友D:
国产管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