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2-08-31):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各位专家的帮助。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现使用NI公司的AD采样卡,采样频率为64MHz,采样数据格式为4个字节。每毫秒由外部脉冲触发AD开始采样,连续采样42ns,大约形成10K的数据量,同时通过PCI总线进入内存,然后由内存写入硬盘形成文件。现在的问题是:数据写入硬盘的数据率应该是10.8MB/s,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数据有丢失现象实际速率为10.3MB/s。经过测试可知,数据每毫秒可以完全进入内存,但是在写入硬盘的时候速度变慢,估计是硬盘的读写速度跟不上。我认为采取扩大内存的方式不可行,因为此系统要求连续工作1-2小时,大约40G左右的数据量。我用的IDE硬盘,7200转的MAXTOR硬盘。现在请问是否换更快速度的硬盘,如SCSI硬盘可以就可以解决此问题,同时是否需要工作站或服务器级别的机器,还有RAID方式的硬盘是否可行。希望具体做过试验的朋友能指点。

网友A:
如果每秒只有10M数据的话,用SCSI硬盘即可。Raid 0和Raid 5能够大大提高硬盘读写速率。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难。瓶径在HD是没有错,问题是HD速度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持续写入的速度,如您所说的10MB/s左右。另一个问题是寻址时间。象您的应用,每次HD恐怕都要重新寻址,这样会造成瓶径。 建议用SCSI硬盘,采用ASPI函数直接控制流盘。这样你可以直接控制硬件,局限是每次写盘的个数好象有限制。 我没具体做过,但有书写这方面的,可以去书店找一下。

楼主:
感谢李侃和国安两位的热情回复,谢谢。

网友C(2002-11-26):
NI official数据,double型的数据存储IDE硬盘时用HSDL函数最高是8MS/s,用SCSI是16MS/s。其实高速数据采集有很多技巧,你可以跟NI技术支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