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继电器时基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2-08-31):
s7-200的时间继电器在循环体内使用时,其时基是否会发生变化?若不会变,那为什么在执行循环时时间继电器的定时时间会变化?

楼主:
难道就没人能帮我吗?还是大家都不屑理我?

网友A:
请问时基是1毫秒吗?定时时间多长?程序有多少步(或者用电脑监控时,显示的程序扫描时间是多少毫秒)? 你回答我后,我再回答你。

网友B:
如果你的程序循环时间大于定时器的时基时,该定时器的定时会发生误差。比如,你的程序扫描时间为2.5ms,使用1ms时基的定时器就会不准,如果大于10ms,则使用10ms时基的定时器就会不准。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我所使用的时间继电器时基为1毫秒,编程思路是:在十秒内让一电磁阀通断两次并各保持两秒,具体编程时是让 1 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作为循环的使能输入,循环次数设为两次,再在循环体内定义两个时间继电器,分别控制电磁阀的通断时间。

楼主:
请问豪气干云和microtomato的mail?我把循环程序语句发给你们,供大家分析

网友A:
我的E-mail:luozhongming2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