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AB的SLC500通讯问题

楼主(2002-09-01):
请问硬件上需要什么,SLC500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是编程的RS232口,另一个是DH485口,用Intouch控制PLC时,应该怎么接法,而软件上如何设置呢?哪位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多谢了! EMAIL: caowf@ssrc.ac.cn

楼主(2001-11-02):
用DH485肯定可以的,而且速度更快

网友A:
intouch只是一个软件它的硬件接口是什么?

网友B(2002-01-02):
安装Wonderware 有关AB 串口的I/O SERVER,再对I/O SERVER 进行配置就行了。

网友C:
若用232口,Intouch大概会提供SLC的驱动程序,你只需要一根串行连接电缆。若用DH485口,还需在上位机端加一个协议转换模块,型号为1746-PIC或1761-AIC+。并在上位机上运行RSLINX软件,在Intouch和RSLINX之间用DDE或OPC功能连接即可,这样免去开发驱动之难。注意,Intouch我并未用过,仅供你参考。

网友D:
特请教以下问题:    用笔记本对AB PLC SLC500编程,我已经有一张1784-PCMK卡,请问需用什么电缆连接电脑和PLC?具体型号是什么?该电缆是否通用于AB全系列PLC?价格多少?

楼主(2002-09-01):
AB-PLC 半价     产品描述 1747-L542 2     1747-M11 3     1747-L542     1746-A7     1746-P2     1746-OW16     1746-OW8     1746-HSCE     1746-OW8 2     全新五折          联系人 AB     电话 13035108246     E-mail 3M30@ELONG.COM      AB-PLC 半价       产品描述 1747-L542 2       1747-M11 3       1747-L542       1746-A7       1746-P2       1746-OW16       1746-OW8       1746-HSCE       1746-OW8      1746-NI4      1746-IV32      1747-SN       全新五折     另在我处购买产品,免费提供软件13035108246

网友E(2005-06-01):
ab88 :挺会做生意的哈

楼主:
1770-cd 是DH+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