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时钟问题!

楼主(2002-09-01):
我选择了System Info.CHN 添加了变量M(格式为时间),然后在图形编辑器中组态一个I/0域。该I/O域与M关联。在我的机器上运行得不到时间显示,可在别人的机器上运行正常。为什么?为了这,我重装了系统,重装了WINCC。 另外,我有SIEMENS的SETP7(32个)和WINCC(48个)授权。需要者与我联系:fgbroot@sina.com

网友A:
我选择了System Info.CHN 添加了变量M(格式为时间),然后在图形编辑器中组态一个I/0域。该I/O域与M关联。在我的机器上运行得不到时间显示,可在别人的机器上运行正常。为什么?为了这,我重装了系统,重装了WINCC。 另外,我有SIEMENS的SETP7(32个)和WINCC(48个)授权。需要者与我联系:fgbroot@sohu.com

网友B(2007-05-16):
输出数据格式应该是字符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