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条件问题

楼主(2002-09-02):
大家好: 在风机领域,比如压缩机,离心式风机等,现场工况条件如何 才能应用变频器使之发挥最好效果.

网友A:
供过于求

网友B:
在保持原有的电机情况下,对机械传动改造,效果最好。

网友C:
最关键的是现场负荷的变化要大,这样才使用变频器的效果好,我们曾做了5台空压机变频改造,它们用在工厂,其中有三台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开机后会很快大到设定压力。变频器频率下降到最低,可是这会没人用气,而压力会 继续上升,而导制泄压,被迫停机,所以特别注意现场负荷的 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