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onworks节点

楼主(2002-09-02):
假如一个lonworks节点出现硬件故障必须更换,替换一个新节点后,是否必须在线修改其他节点与之联系的网络变量.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A:
可以用LONMAKER中的REPLACE,就可以

楼主:
neuron芯片已经更换成另外一块他们的neuron ID号是不同的.好像是不能直接用LONMAKER中的REPLACE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