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输信号要过两三分钟才会有信息?

楼主(2002-09-02):
可惜这个项目我没有在作,如果我作的话,安能此败,只是想看看论谈上有无高手,不过好象还是没有说出问题之所在啊!只是让我看产品说明书而,那为什么会传输信号要过两三分钟才会有信息? 为什么当时安装好了,过上一两个星期后就坏了?

网友A:
我在一个测试中也遇到一问题: 20个节点,200个变量,使用LNM4W,DDE SERVER和组态王,我需同时关闭8个开关,结果命令发出后,每隔2秒中输出一个开关,怎么实时性如此差?

网友B:
有很多参数是改善网络通讯的。仔细看看,自己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