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问题

楼主(2002-09-02):
为什么不能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的控制可以用接触器吗,如果必须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应该怎么办?

网友A:
谁说不可以,啥牌变频

网友B:
任何一个变频器都可以呢部进行正反转,05163166706

网友C:
大电流接触器动作的时候可能对变频器产生干扰!

网友D:
为什么必须使用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呢?

网友E: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的控制是画蛇添足。

网友F: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只要不是频繁启动,那就直接用就完全可以,至于正反转控制,则没必要用接触器去控制,灵活使用内部端子和面板控制就会轻而易举的 解决。而不必考虑的 过多了。

楼主: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可以实现要求的一逻辑控制,三菱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明确说不能用接触器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F:
用了怎么样,我们不都这样用着?

网友G(2005-03-11):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是错误的。它可能造成变频器的过电流动作。 应该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去控制。

网友H:
中间继电器控制啊辅助触头

网友I:
首先,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如果所用的变频器没有突然断负荷保护的话是可以的;其次,也要考虑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因为启动的瞬间可能会引起变频器过电流的保护功能动作,甚至会损坏变频器。 像楼主所说,一般很少有那么做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建议你,接触器的安装位置远离变频器;变频器的容量要足够大。

网友J:
为什么必须使用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呢? 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的控制是画蛇添足。

网友K:
如果变频器是一台带多台的,可以用接触器启动停止啊。一拖一没必要使用接触器。使用接触器启动停止,容易过流跳停。

网友L:
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M(2006-02-15):
同意网上邻居的说法!

网友N:
接触器只能接在变频器的前端,接在后端在电机启停时对变频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能直接用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实现正反转的功能只需外接一组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外接正反转控制端子即可,当然变频器的控制模式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O:
康沃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就写明:变频器的前端不能接变频器。

网友P:
那是康奥的变频器
我刚设计一个变频器启动停止电路用的是中间继电器,绝对没什么问题.另外,通达变频器维修中心发表的话值得大家考虑,大电流接触器吸合的时候强度大,动作大,有一些小影响,但不大,因为只是起到触点的导通作用,其实用一个旋转开关来做更方便.

网友Q:
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弱电控制接线端子即可。

网友O:
失误,我的笔误。
小同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2-17 8:31:00
    康沃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就写明:变频器的前端不能接变频器。
    原意是不能接接触器。

网友R(2006-04-05):
网上邻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2-9-2 10:04:00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只要不是频繁启动,那就直接用就完全可以,至于正反转控制,则没必要用接触器去控制,灵活使用内部端子和面板控制就会轻而易举的 解决。而不必考虑的 过多了。

顶!!!!!

网友S:
接触器接在变频器的前端,5.5KW的变频器并且经常起停(24小时工作制,几乎2分钟停一次),具体有什么影响?

网友T:
为什么要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啊  在什么情况下啊   如果不用会出现什么后果啊

网友R:
没什么大的影响,就是烧呗!
接触器一般不需要加,但要做外部顺序控制或停电后自动再启动等功能时需要加.

网友U:
我们从来就是用接触器开控制变频器的起停,怎么着??
谁说不能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交流接触器???只要变频器前端和输出端的KM同时动作,又有什么不可以??不但对变频器无害,还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V:
有什么不可以的,用接触器代替电源开关不行吗?把变频器参数设定调整成供电后直接启动就行。但是启停时间 间隔要足够长(具体时间要看变频器的说明)
变频器也需要有电源开关一直通电对模块一样会损耗

网友V:
各位应当讨论一下变频器与电机配套的问题:
1  在50赫兹以内有必要用变频电机吗?
2  电机功率小于变频器功率%20以内可以用吗?
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朋友就不要乱回贴了

网友W:
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加接触器?

网友X:
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加接触器?
不加又????????????????????

网友B:
每必要用接触器起停啊,  下面引用由楠柯一梦在 2006-4-8 18:47:00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要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啊  在什么情况下啊   如果不用会出现什么后果…
--------------------------------------------------------------------------------------------顶!

网友Y:
我们就是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启停的,因为动作不频繁。

网友Z(2006-05-20):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是错误的,它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应该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去控制。

网友AA:
电机正反转当然可以使用接触器啊,但是你的变频器岂不成了废物!

网友AB(2006-06-21):
用端子控制嘛!何必用接触器切换呢!》?

网友AC: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用一个接触器在输出端切换,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我看到日本人的机器上是这么做的

网友AD(2007-01-11):
不能用接触器控制么?
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这刚改的设备就是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起停的.

网友AE:
干吗这样做呢?变频器经常处于通和断,能经得起这么折腾?

网友AF:
变频器我还不怎么如何调试呢
有谁能给点资料啊
suntao1682003@163.com

网友AG:
只要设计好好逻辑控制功能,应用实现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H:
可以采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起停,交流接触器起动时,变频器起动,交流接触器停止时变频停止,还需要设置一下变频器,这样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了,但很麻烦.

网友AI:
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的控制都能行,用小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外部接线端子的控制相应控制功能就能实现.如果直接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端或输出端将会损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或逆变模块.

网友AJ:
变频器前端不能接变频器是绝对的,那样变频器串联就对变频有损坏,但是接触器是完全可以的。把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接到变频的正(反)转点就可以了,我在不少变频工频切换的回路中一直用的,变频器后还有接触器。

网友AJ:
更正:启动变频正(反)转逻辑点用了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AK(2007-02-12):
输出不能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直接带电机。

网友AC:
变频器的输出侧不能接接触器吗,在变频器没有启动的时候不能切换吗

网友AL:
变频器不宜直接用接触器进行启动和停止控制。
若接触器接在电源与变频器之间,则在启动时变频器需对直流回路的大电容充电及其他一系列的初始化,会延缓电机的启动运行。
若接触器接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情况下断开接触器,轻则产生很大的电弧,缩短接触器的寿命,重则会使变频器逆变颠覆而烧坏变频器。
出于安全的需要,必须在变频器两侧加装接触器的场合,应采用程序控制,使电动机启动之前使接触器闭合,在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断开接触器。
改变电动机的转向需改变电动机的相位,而变频器内部能很方便地实现。因此在用变频器驱动的系统中,要改变电动机的转向根本不需要外部接触器的切换。

网友AM:
只需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外部控制端子上的正反转及可以了,没有必要有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主电源的输入和输出,一般变频器是不许用接触器直接控制主电源的.

网友AN(2007-03-20):
变频器本身就有控制正反转的功能何必再用接触器控制呢!

网友AO:
第一个问题  可以
第二个问题  不可以

网友AP:
[/b]
根据我的经验,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一般都不应该接接触器,原因如下.
1.输入端不接接触器
1.1变频器输入端只要安装适当的断路器即可,起瞬时过流保护,其它保护变频器里自带(只要变频器
不断电),变频器电源缺相保护变频器也有.
1.1变频器可以长时间带电,起动/停止、正反转、调速控制通过控制端子或通讯实现。
1.3变频器输入端接接触器实现起动/停止的不好处:接触器每次动作变频器都要充电自检完成才可工作,
响应时间长,对变频器冲击次数多.另外对变频器散热也不好,接触器断开时,变频器冷却风扇也停止工作,
最好变频器冷却风扇不工作状态给变频器断电.

2.输出端不接接触器
2.1变频器一拖二或一拖三的情况可以带接触器,这种情况对变频器有要求,要有专用的应用宏,而且
最好利用变频器里的应用宏来控制接触器。(变频器一拖二或一拖三的情况一般应用在风机水泵类负载上)
2.2变频器驱动设备正反转时不要带接触器:接触器的正反转转换间有很小的时间间隔,这段时间逆变部分不
停止工作,仍然输出,会导致变频器直流侧电压升高,对变频器有损害.

欢迎回复,希望交流!

网友AP:
[b]
根据我的经验,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一般都不应该接接触器,原因如下.
1.输入端不接接触器
1.1变频器输入端只要安装适当的断路器即可,起瞬时过流保护,其它保护变频器里自带(只要变频器
不断电),变频器电源缺相保护变频器也有.
1.1变频器可以长时间带电,起动/停止、正反转、调速控制通过控制端子或通讯实现。
1.3变频器输入端接接触器实现起动/停止的不好处:接触器每次动作变频器都要充电自检完成才可工作,
响应时间长,对变频器冲击次数多.另外对变频器散热也不好,接触器断开时,变频器冷却风扇也停止工作,
最好变频器冷却风扇不工作状态给变频器断电.

2.输出端不接接触器
2.1变频器一拖二或一拖三的情况可以带接触器,这种情况对变频器有要求,要有专用的应用宏,而且
最好利用变频器里的应用宏来控制接触器。(变频器一拖二或一拖三的情况一般应用在风机水泵类负载上)
2.2变频器驱动设备正反转时不要带接触器:接触器的正反转转换间有很小的时间间隔,这段时间逆变部分不
停止工作,仍然输出,会导致变频器直流侧电压升高,对变频器有损害.

欢迎回复,希望交流!

网友AQ:
   当然可以了,就是控制线路接起来麻烦一些罢了

网友AQ:
   变频器的进线可以用接触器,但是出先就不可以了

网友AR:
可以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AS:
楼主,说一下要怎样个控制法好吗?是在变频器下面用接触器控制吗?

网友AS:
那样容易造成过流

网友AQ:
   最好还是不要用的好呀

网友AT:
变频器前端接接触器,并用其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接到变频器的启动端子上,可以吗?

网友AT:
变频器前端接接触器,并用其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接到变频器的启动端子上可以吗

网友AT:
变频器前端接接触器 并用其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接到变频器的启动端子上 可以吗

网友AU:
各位大侠谁知道那里卖H9305-03和H6780-06这种产品啊!

网友AV:
下面引用由zjhzzhz在 2007-3-2 10:25: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的输出侧不能接接触器吗,在变频器没有启动的时候不能切换吗
--------------------------------------------------------------------------------------------
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可以。

网友AW:
都可以,只是要设计好才行!很少用的住

网友AX(2007-04-19):
我的控制从来不使用接触器的
切换到工频我也不敢

网友AY:
接触器控制正反转,不好!

网友AZ(2007-10-03):
  变频器的输出是要直接进电机的,拿直流电机举例,应该是三相电过主开关,保险,然后进接触器,最好再进电抗再到变频器.
然后励磁线是必须在外部条件连锁满足后,有变频器出发控制板内的点来控制启动变频器工作

网友BA:
应该用变频器的正反端子去控制正反转.

网友BA:
变频器没有启动的时候不能切换接触器吗?能.

网友BA:
  变频器输出的接触器要先动作,变频器再动作就行.
接触器控制变频器启停要安在变频器前面.

(:

网友:
顶吧  不过还是不动为什么要这样控制

网友BB:
下面引用由zjhzzhz在 2006-7-6 10:57:00 发表的内容: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用一个接触器在输出端切换,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我看到日本人的机器上是这么做…
--------------------------------------------------------------------------------------------
我见过最多的一台变频器托4台马达,用接触器控制切换,呵呵。

网友BB:
对了,那一拖4的也是日本的机器,呵呵

网友BC:
用PLC控制也可以啊

网友BD:
楼主的问题说的有歧义。大家的回复很全啊。

网友AZ:
输入和输出最好不用接触器,输入可以用断路器,外部条件满足,是可用变频器控制,如果必须用接触器最好加如隔离变压器和电抗器。

网友BE:
内部端子是用来看的

网友BF:
只能用接触器给变频器提供电源,不能用来频繁的起停变频器。如果只是停止和启动的变频器,而不用来调节速度的话,建议还是去掉变频器的好!

网友:
是不能同时动作

网友BG(2007-11-30):
如果变频器电源接在接触器下端,不能用接触器来频繁的起停变频器.如果变频器电源没在接触器下端,可以用接触器辅助触头控制变频器启停端子

网友BH:
不可以
只能通过变频器控制

网友BI(2008-11-28):
引用 网友N:
接触器只能接在变频器的前端,接在后端在电机启停时对变频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能直接用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实现正反转的功能只需外接一组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外接正反转控制端子即可,当然变频器的控制模式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BJ:
正反转可以用接触器,但有了变频器就没必要用接触器来做正反转了,变频器本身就有正反转的功能。

网友BK:
正反转的控制是画蛇添足

网友BL:
kan 看来对变频器的使用真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BM:
     用接触器去控制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每个牌子的变频器都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BN:
问一下:如果必须有变频和应急工频全压工作的话 需要不需要在变频的输出侧加交流接触器?为了保护变频器防止过压和缺相保护需要不需要加交流接触器 难道仅靠断路器来保护变频器吗?

网友BO:
利用变频器内部端子控制  方便

网友BP(2008-12-28):
用弱电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用强电来解决呢???

网友BQ:
最好就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BR:
我认为都可以,变频器前后都可以加接触器.

网友BS:
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源的启动和停止是可以的啊,只需与变频器的控制面板的端子相连接就行啊,正反转调节端子就行或设置参数

网友BT: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只要不是频繁启动,那就直接用就完全可以,至于正反转控制,则没必要用接触器去控制,灵活使用内部端子和面板控制就会轻而易举的 解决。而不必考虑的 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