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实际的问题

楼主(2002-09-02):
我觉得大家应该说点实际的,不要这个好,那个好,解决问题才是好,说一下,pta-21经常坏的原因,高手看过来

网友A:
你看产品使用说明了吗? 使用产品前,阅读产品使用指南,下次就不坏了。毛手毛脚的。

楼主:
这个回复才象一个有点水平的人说的话,不过本人也正在看产品安装说明书,不过我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如果灰尘很大,会产生这种情况吗

网友B:
抱歉问一句, PTA-21是什么东东?

楼主:
PTA-21字打错了,应该是pta22

网友B: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PTA-22是什么呀

楼主:
The PLT-22 Power Line Transceiver provides a simple,cost-effective method of adding LONWORKS power line technology to any control system.Network data are broadcast through the power mains,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dedicated wiring and greatly reducing installation costs. You must understand them!

网友C:
你问的这个弱智、初级问题,高手们根本不屑一顾。既然是echelon 的plt-22,还是问问echelon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吧。他们喜欢你问这样弱智问题。

楼主:
对于懂或者半懂的人,要虚心的教,没有人天生就是lonwalk专家

网友D:
不是LONWALK,是LONWORK. 不想工作就想到处溜达!!!! 产品工程师:老兄,实际情况可不是一个使用指南就能解决的。 要不ECHELON会在全国选了若干城市,测试PLT_22性能。 没有下文了,说明试验结果不理想。 总之,OEM应该挑选比较成熟的技术,象LONWORKS这种的只有 自己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