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并行I/O口

楼主(2002-09-02):
衣卓:你好,我把I/O口定义为parallel,为什么编译程序没有问题,但是安装XIF和NEX文件的时候却出错了?LonBuilder编辑器需要什么特别配置?

网友A:
要使你的主MASTER和它在同步的时候下在。

网友B:
NXE文件,没有NEX文件。 看看节点状态,同步正常了的话,节点不会定时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