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网卡不能安装

楼主(2002-09-02):
我一台研华工控机,CPU主板PCA-6159,底板PCA6114,安装ISA网卡NE2000后,WIN98不能自动识别,也无法搜索到。手动安装,设置正确的IRQ,启动后98报错。此网卡在别的机器上使用正常。请问工控机主板安装网卡是否别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PCA-6159是一款教稳定的主板,4年前的时候我曾用过。装ISA的NE2000网卡有两点注意的地方: 1>最好不用PnP方式安装,NE2000一般都自带一个程序可以往卡上的eeprom里面写入中断和I/O地址。设置完以后,在win98的设备管理器用添加新硬件的方式安装网卡。注意网卡的中断和地址和卡上eeprom中的设置一样。 2>eeprom中的中断和I/O地址需是系统空闲的资源。通常可以选中断=5,I/O=ox300。 被板ISA槽损坏的概率不小,需要注意。

楼主:
谢谢李侃,网卡已经装上,很奇怪,在98下没有显示I/O错误,但改到另一个空闲的即可。但目前只能PING自己,不能PING网络,我再看看有什么原因。

楼主:
对了,我找到了kingstone 的往网卡写中断和I/O地址的软件 (File Name: INFOSET.EXE Description: KNE2000 command line setup (8/03/94) ) 但这个软件不能查看当前的中断和I/O地址。请教不知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查看中断和I/O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