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eviceNet超时行动的问题

楼主(2002-09-02):
IO连接的Watchdog Timer超时后,超时行动参数设为0,连接处于超时状态(即状态4),此时是否应将choice byte内标识相应连接的位清零?协议中只找到 This byte (choice byte)may need to be updated whenever a Master/Slave Connection Object changes state.可是choice byte究竟如何根据对象状态更新?请诸位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这个地方应该要清0 一般情况下不会一直处理状态4吧 而是判断现在已没有其它处理established的了连接存在,所以应该delete连接了

楼主:
谢谢远方,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可能应该判断一下其父连接是否存在,如父连接不存在则自动释放连接,如父连接仍存在则在超时状态等待。

楼主:
你查协议里规定的状态矩阵 写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