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为何匹配电阻接上后,485通信反而频繁出错?

楼主(2002-09-03):
nd-7520 MAX1487E,81节点,间隔1M,串联方式,无匹配电阻,完全正常, 两端接120匹配电阻,反而频繁出错,不知何故?

网友A:
调整阻值

楼主:
谢谢,lhsw 问题以解决,加偏置电阻后不出错了。

网友B(2010-11-08):
是不是阻值改改就可以工作了?说详细点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网友A 问题以解决,加偏置电阻后不出错了。

81个节点的网络,确实不小,增加上拉和下拉电阻能保证信号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