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

楼主(2002-09-03):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问一个问题;晶闸管输出的plc直接控制变频器是否可以?这样做会不会损害变频器或plc?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已经是很成熟了,我在工程中经常使用PLC控制变频器,只不过在现场中应注意防止干扰,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PLC和变频器一定要共地,并且要接地可靠;2、PLC到变频器之间的信号线一定要屏蔽,并且屏蔽层也要可靠接地。

网友B:
变频器源/漏不要搞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