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恒压供水

楼主(2002-09-03):
水泵一备一用,变频内部PI调节,切换后两泵稳态压力存在静差,0.5MPA,原因为何,如何解决?望各位大虾不惜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当时将原有的泵改为磁力泵。最后发现只有当前一台泵停稳后一段时间切换过去现象才消失。 不知你的设备情况如何?采用何种泵?管路如何?阀门开度是否全开?压力采集点对两台设备是否一样?工频运行时电流是否一样?等等都是稳态压力存在静差有一定的关系。能告诉我吗?我们共同分析,有些是综合各方面的原因才能找到原因,毕竟机电不能分家。

网友B:
可联络丁恩生010-6952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