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机同步

楼主(2002-09-04):
现有一台设备共计两台电机,但要求线速度同步,第一台是6极电机带动速比53的变速箱,第二台是4极电机带动速比23变速箱,请问有什么办法同步。

网友A(2002-07-21):
使用danfoss的VLT5000和Synpot同步卡 很精确 ,可联系 danfoss beijing或 y4511

网友B:
假如只有两台变频,而没有同步卡,请问可否通过变频内部设定,完成同步呢?

网友C:
不行,必须有控制卡。陈龙举0512-68097591

网友B:
但就有人这样用的!

网友D:
不需同步卡也可以。但参数设置较复杂。

网友A:
有种做法是将一台变频器的模拟/数字输出连接到下一台变频器的模拟/数字输入上,调节PID参数,使第二台跟随第一台的速度使之达到“速度同步一致”,这可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要想不花钱就想办好事,总是可遇不可求的。

网友B(2002-08-21):
如果速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共0--10V信号来控制,同步用分调电位器调整

网友E:
用485通讯控制!我曾连过11台。

网友F:
线速度要求精到多少?我刚用过5台同步.若有意向请拨打0579-2055507 王先生

网友G:
单纯采用给定一致的做法有点儿粗糙

网友H:
小民是安子吗?

网友B:
各路大虾,能在这里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E:
小民是新朋友。 要求不高时速比一致就行,要求高时用其它传感器如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等作反馈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I: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算出变比的差距,调整变频器的,增益。两台变频器使用不同的增益。精度差了一些。但对于精度不高的场合来说,很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