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报警ODBC的问题!救命呀!

楼主(2002-09-04):
我设置好了报警ODBC,使用默认表,将报警信息写到ACCESS,开始很好,可是最近老是启动ifix 的时候就弹出系统告警信息显示程序。说:systemalert报警队列"almodbcserviceq"已经溢出。 至少一个报警丢失。我又将报警ODBC重新设置,还是这样,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

网友A(2008-04-29):
报警队列改大点,最大的是32767吧

网友B:
要看看老弹出的是什么报警,要解决报警的根源才行,

网友B:
我的意思要查看 systemalert报警队列中的报警内容

网友C:
你说的问题是因为WSACTASK已经开始扫描,而你的驱动还没有将数据送上来造成的,都是些没有的信息;调整一下IFIX的启动列表的顺序,把IOCNTRL放在WSACTASK前面,然后在WSACTASK的参数里面加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