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2-09-05):
我用到一型号为Y802-4的电机,查手册其同步转速为1500r/m,但是按书上写的4极电机按公式 60f/4其同步转速应该为750r/m才对,请问变频调速公式(1-s)60f/p此时是否适用,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1-S)60f/P,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同速的时候S=0,P为极对数,不是极数,故此算出来的转速是1500r/m是没有错的。你可以去看看大学的课本电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