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串口设备连网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2-09-05):
我在电厂,参与电厂监控系统设计,系统采用IFIX软件,原来使用MOXA的多串口卡进行数据采集。听说MOXA的串口设备连网可以实现设备网络化, 请教如何做,需要哪些设备,如何构成。

网友A(2002-02-27):
MOXA做了一个RS-232 to TCP/IP的模块,这样的就可以把串口设备连入互联网。

网友B(2002-04-25):
Dear sir : 我们提供专业化的解决方案,请您与我直接联系; fast_fan@moxa.com.cn

网友C(2008-09-24):
发现里面教人的没有,做广告的不少啊!

网友D:
东土的KIEN2032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内嵌串口服务器,可以实现串口信号到TCP/IP的转换。

网友E: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本人就是MOXA的华南代理,相信可以帮你解决这给问题,关于怎么解决呢,我们需要了解你那的具体情况,你可以联系我,QQ:396388494

网友E:
我补充说明下,我是福州国华电脑有限公司的,网址:www.guohua.com  现在代理研华工控机和MOXA产品。你如果要了解MOXA产品可以到www.moxa.com.cn去看看,就有你需要的了

网友F(2008-11-01):
很容易啊,用MOXA的串口联网服务器在上位机安装驱动,你的软件还是对COM口读写数据就OK啦

如需要可以联系我们:QQ:55812895

网友G(2008-12-05):
带有SNMP简单网管协议的小体积高稳定可靠低功耗的串口转以太网RJ45模块

◆ 超小体积(大拇指的三分之二大小),高度集成(CPU,网络变压器,电阻电容等器件全部集成在RJ45里面). 尺寸与标准RJ45座子完全兼容
◆ 高速、高可靠 (工业级标准 可选)
◆ 32 位RISC (NP7 series) ARM7TDMI 55DMIPS
◆ 128KB SRAM (EN 版本: 256KB SRAM) , 256KB/512KB Code + 32KB Boot
◆ 10/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 提供1路或者3路高速串口 (EN 版本: 可选3个串口)
◆ 串口数据位5,6,7,8可设定
◆ 串口停止位1,2位可设定
◆ 波特率110 – 460800bps , 110 – 921600bps (EN版本)
◆ 支持RS422/485控制 (可选)
◆ 智能的协议族:
ETH、ARP、IP、UDP、TCP、ICMP、PING、BOOTP、AutoIP、DHCP、SNTP、POP3、SMTP、TFTP、TELNET、HTTP、(SNMP、SSH、SSL/TLS、HTTPS(EN版本 可选) )
◆ 嵌入WEB SERVER,支持用户WEB定制
◆ EMAIL报警 (EN版本 可选)
◆ 数据加密功能
128-,192-,256bit AES 或 Tri-DES 加密(可选)
◆ 工作方式可选择为TCP Server、TCP Client、UDP单播和组播
◆ 2个可编程I/O口
◆ 支持Windows 95/98/ME/NT/2000/XP/2003/XP x64/2003 x64 COM driver、Linux real、TTY、UNIX操作系统
◆ 工作电压为3.14~3.6 VDC
◆ 低功耗,电流150mA(no link 80mA)
◆ 支持POE(可选)
◆ 1.5KV电磁隔离
◆ 所有管脚抗静电保护
◆ 操作温度(可选)
:0°C to +70°C (32°F to 158°F),5% to 95% RH (商业级)
-40°C to +80°C (-40°F to 176°F),5% to 95% RH (工业级)
◆ 存储温度
-40°C to +80°C (-40°F to 176°F),5% to 95% RH

网友H:
MOXA多串口联网服务器

NPORT5210 2口桌面,232
NPORT5230 2口桌面,422/485
NPORT 5410 4口桌面,232
NPORT 5430 4口桌面,422/485
NPORT 5610-8 8口机架,232
NPORT 5610-16 16口机架,422/482
NPORT 5630-16 16口机架,422/482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

网友I:
不是很清楚你的情况,来看看把!

网友J(2009-04-29):
        楼主,你用串口卡采集数据走的是485通讯,你现在换成以太网的,只能是在设备上用串口服务器进行一个转换,把串口转换成网口,然后通过以太网采集数据。我觉得这样弄完全没有太大的必要,当然,如果是不考虑成本,倒是可以弄一弄。呵呵~~~

网友K:
MOXA多串口联网服务器

NPORT5210 2口桌面,232
NPORT5230 2口桌面,422/485
NPORT 5410 4口桌面,232
NPORT 5430 4口桌面,422/485
NPORT 5610-8 8口机架,232
NPORT 5610-16 16口机架,422/482
NPORT 5630-16 16口机架,422/482

郑州海豚公司 0371-6359766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