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9-05):
在电网是50HZ的情况下,用普通变频器控制电机(额定50HZ)。 问:1、变频器输出频率能否超过50HZ? 2、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能够达到60HZ,电机寿命能减多少?

网友A:
一、在电网频率为50HZ时,变频器输出可以达到60HZ,如果负载情况允许的话,变频器输出频率通常可达几百HZ,它不仅可以降低频率,也可提高频率,这才是变频的内涵。 二、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60HZ,电机的寿命能减多少,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从以下方面来保证电机的寿命:1、电机尽量避免连续高频满负荷运行,2、如果必须长期高频运行,应尽量降低负荷。我在现场也这样用过(输出频率60HZ),是用在电厂螺旋给煤机上,并且运行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