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940触摸屏。急。急

楼主(2002-09-05):
大家好:小弟在此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三菱F940触摸屏.现在 它的主菜单调不出来了.本来它的主菜单是在它的四个角的组合呀.可是现在怎样组合也调不出来了.可能是以前做这个人进行了怎样的设置.那么现在我怎样才能进入主菜单呀?请教他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从触摸屏接受数据,有时不用调出主菜单的GOT传送菜单就可以.但是有时候就一定要调出来才可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与我联系可以帮你.13035108246

网友A:
用电脑连上,修改GOT940的设置就可以啦,不过嘛,你先要能和GOT通讯上才可以呢!要是有密码的话,你最好还是找原来做的人。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qq566157@163.com

楼主:
哼哈大哥:我还没有进入密码这一页呀.现在就是你说的和GOT还通迅不上呀.所以我得先调出主菜单的传送这一页看能不能够通迅上呀,现在老是接受时候出现[终端无响应]这名话.请教老大你呀

网友A:
你的通讯线是不是正确的呀,然后自己调通讯参数啦!有问题的话打电话:020-34354103

楼主:
哼哈大哥:通信是没有问题的呀,其他的GOT都是用这个呀。想不到你在广州呀,我是在惠州呀,不过我现在是在无锡出差。有时间我们好好聊聊呀,好吗?还有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个系统有两个从站的话。也就是有三个PLC。那么他们的M继电器和数据D 是怎样分配的呀

网友B:
没什么,你在触摸屏上电以前把手压住你设置的按钮区就可以了进入菜单;我在F930上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还有一句,他的按钮肯定在4角其中的2角上,试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在无锡可以联系我! 电话:0510-5160084 13906192430 QQ:8315346

楼主:
我用上电前按一个角的方法。出现了一个键盘。原来是有密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