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付毕业设计

楼主(2002-09-05):
老蔡我现在正扎根于毕设之中。设计简单及各类复杂控制系统。用的是一套过程控制实验装置。采用MCGS组态软件实现通讯,效果不错。 如有兴趣,可共飨之。 caiqing81@etang.com oicq:15078586

网友A(2002-05-28):
我使用的是ifix2.6中文版,word用的是2000,不知道为什么,在不安装ifix的时候word运行得很好,一旦装了ifix,再运行word的时候就会要求注册,如果不注册,就只能用50次。 请教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急!!!!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我后来用Word97了,因为50次用完了连装都装不上了,这是以为IFix2.5以上版本与Word2000有冲突,还有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IFix2.21这版与Word2000没冲突.

网友C:
应用MCGS的学习版,足以应付毕业设计。

网友D(2002-08-20):
MCGS的学习板,那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E:
哈哈。。。我也出现这个问题。IFix2.5以上版本与Word2000有冲突.cad2000我用的好好地,一上网就给探出真“面目”,用不了啦!看来用这些软件时,最好不要上网!

网友F:
渴求先生: 如想得到ControX2000演示版,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需要MCGS最新三合一光盘(通用版、网络版、嵌入版)请与MCGS销售热线联系:010-88099966

网友G:
或把您的联系方式E-mail给我,我们会安排邮寄给您,mcgslp@263.net,或到我公司网站上下载,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