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版主

楼主(2002-09-06):
我想请问一下有关数据采集的问题。 我需要采集两路信号,可不可以不用A/D转换卡?用什么?怎么用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数字量的话,可以不用数据采集卡--通过并口或串口采集。 如果是模拟量的话,必须用数据采集卡。